IH61MA不触发

楼主(2020-06-16):
开机针有3.3V,链接到IO IT8728F的75脚有跳变,IO 72脚发送给桥芯片的PWRON有跳变,桥芯片发送回来的开机信号在IO 77脚 SLP4_L正常拉高。但是在IO 71脚的SLP3_L却不能正常升高,只能由0V升高到1.3V,判断线路有被故障点拉低。顺藤摸瓜,通过寻找SLP3_L的去向找到是由USB管理芯片拉低导致。拆除后正常触发亮机,USB管理芯片拆除不再安装,导线短路1-8脚使之恢复电源供应,收工。

网友A:
那你的usb还能用吗?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牛X。USB供电飞线,正常使用。

网友:
技术牛X。一飞就正常

网友:
USB 8脚引起不触发……

网友B:
少一组USB用关系不大,插另外的接口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usb还能用吗?

能用,我短接了1-8脚,恢复了电源供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一组USB用关系不大,插另外的接口咯

能用,我短接了1-8脚,恢复了电源供应

网友:
这个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usb还能用吗?

可以的,供电短接了,数据脚不影响

网友:
这芯片1角8角短接可能只是主板没有了关闭USB功能不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