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焊盘掉了两个怎么补救

楼主(2020-06-16):
如标题,显卡花屏论坛大佬告诉我显存坏了,取下显存发现有两个焊盘掉了一个是NC,verf

网友:
把福根刮开  飞线 绕个圈
上绿油

网友:
飞线,两个点不多

网友:
NC是空的焊盘

网友:
只能飞线,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飞线,,补点油

网友:
NC是空点 不用补了,只补那个vref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都不用补,直接上

网友:
飞线补点,显存也便宜

网友:
nc空焊盘,vref还有别的引脚,不用补

网友:
飞线补点加绿油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