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 A1419 苹果一体机 不开机

楼主(2020-06-16):
这款一体机修的比较少。客户说是孩子拍了屏幕两下,机器就不开了。插电源主板12v供电有,主板上指示灯最下面一个亮。通电四个自检灯只有最下边一个亮,按开机键也是一个亮,硬盘风扇插电就转,测得风扇,u口啥电压都出来了,但风扇有12v不转。也没发现有烧坏的地方,机器就是不开机。哪位修过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A:
这是开机了,没显示吧,查查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机了,没显示吧,查查电压都出来没有

电压都出来了12v都有

网友:
测试各电压都出来了,还没开机吗?真的不明白,楼主认为的开机是进到系统吗?

网友(点评):
自检灯都不亮 你觉得是开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出来了12v都有

088的机器 按照时序查下 肯定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开机无显吧

网友:
高清显示接口插好没有啊?

网友:
亮三个灯才是过内存,第四个灯要接屏,你这只有一个灯亮,还开机个毛啊

网友:
没开机。有12v不代表开机了。

网友:
没分了,好烦,下个BIOS都不能下了

网友:
主板放电修好过这个机器。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有多少V

网友:
12V是电源输出的电压、不代表各个供电

网友:
开机?不触发?

网友:
期待结果,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用12V接主板可以开机的  我就在修这个机器  这样就能看电流

网友:
肯定有缺电压  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