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USB导致不充电wifi掉点无WiFi维修

楼主(2020-06-16):
  【机器型号】: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白wifi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手机不开机,wifi打不开,测试夹可调电源发现可以正常开机,wifi打不开,在设置没有wifi地址。用一个有电的电池开机充电正常,但是电池耗光后无法充电,也就是关机不充电。利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USB芯片测试点阻值为700多,不正常(正常为无穷大)。

  判定为USB芯片损坏,更换USB芯片充电正常,接下来是修wifi,观察wifi芯片已经被动过,明显绿油的痕迹说明主板焊盘有掉点,拆下wifi芯片。

  处理焊盘后发现竟然掉了13个点,费了点时间补了点后,装上新的WiFi芯片。

  开始测试故障排除。

  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手工杠杠的,,我要去配眼镜了!!

网友:
这焊盘拖得真平整!

网友:
看来我得把我的显微镜用起来了,放太长时间都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