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 电池供电情况下四个Typc 口的 正常电压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0-06-16):
今天一客户咨询了一个问题,说A1707 电脑的四个typc口的电压不稳定,把两个U盘给烧了(苹果官方转换头)他自己实测电压  情况如下:

电池供电:第一次测量,四个Typc 口电压 在12V 误差0.2V
87W电源供电:四个Typc口电压在16~17V

此时电脑重启一次
87W电源供电:右边第二个Typc口(远离耳机口的)供电电压5.14V ,与之对称左边的第二个typc口供电电压16~17V(拔掉电压供电后此typc口5.14V)

电池供电:
四个typc口供电电压5.14V

我今天拿到店里也实测量了一下,此款电脑更换过供电芯片,更换过右侧的Typc 口模块  作为维修小白的我,所以来向各位前辈求教一下
(师傅回家结婚了,各位前辈要是不告诉我 我晚上12点后打电话咨询师傅 哈 不知道会不会被打死)

网友A:
人家正办正事呢,你一电话过去。。。。。
言归正传,TYPE C接口电压的多少是由CC总线检测,芯片才会决定输出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正办正事呢,你一电话过去。。。。。
言归正传,TYPE C接口电压的多少是由CC总线检测,芯片才会决定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