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inper. b5不定时掉电,修到你吐血

楼主(2020-06-16):
技嘉g1.sinper. b5 REV:1.1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心情好的时候亮机用个10多分钟没问题,心情不好亮机到一半就掉电,掉电后不会自动上电。首先清理主板上好硅脂排除过热关机的原因,故障依旧。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断线 该线有3.3V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先补好再说,故障依旧。测量各项电压发现VCC1_5_PCH的电压为1.8V有点偏高, 打开电路图,更换NR24,NR23电压恢复为1.48V。故障依旧。 打开IO电路图,测量127脚为1.9V,126脚为2.1V。这电压正常为2V,一个偏高一个偏低到底正常不正常真不好说,短接126和127脚电压拉平为2V。故障好像修复了,结果原来是主板刚好心情好,让你多用了一会儿。心里有点崩溃,现在全板电压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只能想一下其他原因,本想换一个CPU的,但是上次修H81的时候把CPU都烧掉了原来放弃。又拆掉COM芯片,故障依旧。诊断卡发现有点规律要是卡78十秒才过去的话很快就会掉电,要是不卡78很快就亮机的话是不会掉电的。最后想刷刷BIOS碰碰运气,结果技嘉官网压根没有这型号,去了台湾官网才找到一个,刷上BIOS居然好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之前补线还有修VCC1_5_PCH是做无用功吗?
      总结:故障是BIOS损坏导致的,补线还有修
VCC1_5_PCH不知道有没有作用,断线也有可能是有没有什么作用的线,VCC1_5_PCH=1.8V也可能正常使用。亮机安装系统后发现CPU居然是E3-1230 v3.

网友:
这板子确实质量不怎么好 太薄  各种小病

网友:
这个bios对VCC1_5_PCH 限制的也太宽了  不过应该运行一段时间会掉电 或者会启动后掉电啥的问题多多

网友A:
俺是来学习的,谢谢大师分享经验。
另外请教下,B85-HD3,上电掉电反复重启,查到VIN0和VIN4分别为0.8V和0V,其他VIN1~3、VIN5~6正常,CPU核心电压没有出来就重启了,下一步该查哪些关键点(信号)电压,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谢谢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是来学习的,谢谢大师分享经验。
另外请教下,B85-HD3,上电掉电反复重启,查到VIN0和VIN4分别为0.8V和0 ...

CPU供电都没有当然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EN,VID。南桥发出的pwrok,还是IO发出的APWROK,只有这些条件都正常都会产生CPU供电。另外你想多一些人帮你应该发帖求助。

网友C:
掉电的都先刷个bios再说呀。你走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都先刷个bios再说呀。你走弯路了

谢谢大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有当然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EN,VID。南桥发出的pwrok,还是IO发出的APWROK,只有这些条 ...

谢谢大师细微赐教和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的经验分享

啥大师哦,我就是弯路走多了总结出的经验。昨天才修了个华硕0.2掉电,供电全有,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啥大师哦,我就是弯路走多了总结出的经验。昨天才修了个华硕0.2掉电,供电全有,刷个bios就好了

我现在的这块GA-B85-HD3,其他电压检测好象都有,就CPU检测电压VIN0(1.05V)和VIN4核显(0.75V)没有出来。这个也与BIOS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这块GA-B85-HD3,其他电压检测好象都有,就CPU检测电压VIN0(1.05V)和VIN4核显(0.75V)没有出来。这个也与BIOS有关系?

你刷了就晓得了撒

网友:
今天遇到个笔记本 ,闪屏  疯狂的闪,客户说换过屏 怕是屏线没插紧。我外接试机还是闪,那就不是屏幕了。进BIOS不闪   重新装了系统  暂时OK了,不过避免还有这个问题告诉客户如果还闪就去售后吧。

网友:
好的,谢谢。记住大师的铭言“掉电的都先刷个bios

网友:
完全是被维修耽搁的作家呀。

网友:
上次吹吹北桥附近好了

网友:
掉电先干bios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三板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有当然是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条件,EN,VID。南桥发出的pwrok,还是IO发出的APWROK,只有这些条 ...

查DU1,ISL85920的1脚VR_ON(即VTT_PWRGD)为1V,2脚VR_RDY为3.26V,正常吧
VID脚(38、39、40)电压均为1.0V,
N_DRAM_PWROK、VCCST_PWRGD为1.0V,
N_CPUPWROK、A_CPURST为1.09V,
APWROK、O_PWROK1为3.0V,
N-PCH_DPWROK、N_PCH_VRMPWROK为3.3V,
以上这些都正常吧,
那个VIN0还是0.8V,VIN4还是0V,不正常,
刷过BIOS,没有效用,
下一步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DU1,ISL85920的1脚VR_ON(即VTT_PWRGD)为1V,2脚VR_RDY为3.26V,正常吧
VID脚(38、39、40)电压均为1 ...

VIN0 0.8V VIN4 0V也算正常,因为你还没有亮机就已经掉电了,看来不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你要仔细排查各个电压和信号,尤其电压,电压偏高了也会掉电的哦。集显供电也看看有没有短路。维修不就是查电压,查短路,查信号的事情吗?

网友D:
只能说BIOS应该是刚好坏了,技嘉不定时掉电我没遇到过是BIOS故障导致的,VCC1_5_PCH为1.8V明显偏高桥电压偏高并不会导致桥不能工作但是桥的温度会升高可能会很烫就会导致断电(这是我修到过的并修复了),IO的VIN检测异常也是会断电的明显的话就是像短路一样开机瞬间保护。

网友:
这种居然不先三板斧就一顿操作

网友:
估计板子曾经被改过。

网友:
我也掉电啊,使劲刷都没用,:bu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BIOS应该是刚好坏了,技嘉不定时掉电我没遇到过是BIOS故障导致的,VCC1_5_PCH为1.8V明显偏高桥电压偏 ...

大神你的头像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带口罩的猫。你也经常活跃于论坛呢。

网友:
台式显卡修好的用不住

网友:
技嘉这块板子问题贼多  还有b85 hd3也是

网友(2020-10-25):
刷bios,万金油操作了。。

网友:
我发现很多帖子,刷个bois就好了?

网友(2020-11-28):
我是谁?我在哪里? 修板子就是会经常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