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 数据恢复

楼主(2020-06-16):
16G U盘,插入电脑,FC117芯片发烫 ,接了两个盘U都一样,各位专家有建议吗
数据恢复

网友:
flash拆下来,能认主控吗?主控还会不会发烫?

网友:
买一块AU6438B的U盘主控板 五块钱,直接把芯片放上去。然后就好了,如果提示格式化 别点。DG工具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手机字库的资料,比如通话记录这些可以用一些方法获取。不绝对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g1unlahv019d
按图查询你要的板子 买便宜的即可 别买3.0的。那种没用

网友:
读芯片恢复

网友:
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