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难道是gpu挂了

楼主(2020-06-16):
1060山卡,点不亮,先测各电感对地,没发现有大短路。上电,风扇能转,gpu也有温度,先测,没显示,测各路电压,5v正常,0.8v正常,1.35v正常,电流在700ma左右,不跳动。感觉像显存问题,但第一次修卡,不知道怎么入手啊,各位大神,求带。

网友:
找找显存测试软件,论坛好像有。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A:
你先打BIOS 1 2脚看看有数据没。没的打晶振都全的再打复位,都全的集显启动进WIN刷个BIOS,不行上BGA,还是不显再只能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打BIOS 1 2脚看看有数据没。没的打晶振都全的再打复位,都全的集显启动进WIN刷个BIOS,不行上BGA,还是不显再只能料板

你在哪,我这小*词语被过滤*干不了,只风枪,我把卡发你帮忙修吧。到时候收多少钱都你赚,我不专业修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我这小*词语被过滤*干不了,只风枪,我把卡发你帮忙修吧。到时候收多少钱都你赚,我不专业修卡

客户的卡,你报多少钱我就收客户多少,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卡,你报多少钱我就收客户多少,帮忙看看

找彬哥啊,他玩的比较溜。

网友C:
台式机电流怎么看?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电流怎么看?

DC-ATX转换器接可调电源

网友:
有深圳的朋友修得好的吗?

网友(2020-11-02):
几组电压都测量一下!

网友:
开机键盘等不亮 等30秒以上会亮 屏幕灰屏 这样就是显存虚焊  开机键盘马上亮就不是虚焊问题了

网友:
这块映众不是寨卡吧?

网友:
楼上说的彬0906,玩显卡玩的转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