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05d打印白纸

楼主(2020-06-16):
一台联想M7605d打印机通电不开机。查到是主板坏了,然后换了主板开机之后打印出来是白纸!还有就是拆电源板的时候掉出来一个弹簧。。。不知道是哪的,请教师傅们帮忙看看

网友:
使用蛮力导致的,弹簧下端都变形了,具体是哪里用的,自已摸索

网友(2020-11-19):
估计是粉盒触点连接低压板金属外壳的弹簧

网友(2021-01-07):
好像应该是前盖右侧的

网友:
电源板盖子上面

网友:
话说这机子要是白片好像是得主板和高压板一起换的!至于弹簧,我拆的时候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