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修宏基进水本本

楼主(2020-06-16):
一次修好客户用了不久就坏了,上电大短,当把键盘拆下时,一眼就看到了上次焊过的PC45电容色不正常,拆下一量果然短路,公共点阻值正常,上电一切正常交给客户,当客户做系统时,又出现了不能开机,但单独用电池正常,单独用适配器时也正常,当二者同时用时开不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短路,19V被拉低到14V左右且跳变,原来仁宝代工的联想Y470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也应是保护隔离电路场管短路引起的,实测PQ30短路,从料板上找一个P沟道的场管换上,电池可以开机,但用适配器时不开机了,测PQ15D/C#电压3.32.40跳变,PQ304脚也19V-14V跳变,正常时D/C#应为低电平。工作原理如下:当插上适配器时,充电芯片6ACDET应为2.6V左右,此时ACOK信号正常加到ECEC25脚发出D/C#为低电平,PQ1内部三极管截止,PR8PR1分压约9.5V电压加到PQ304脚,PQ30导通,同时D/C#信号加到PQ3的基极PQ3截止,PQ31截止。整机由适配器供电,反之当拔掉适配器时,D/C#电压为高电平,PQ30截止,PQ3导通,PQ31导通,整机由电池供电。经测PR363.4K)上次所代换的电阻阻值增大了,分压2.4V左右处于临界点,引起D/C#电压不正常,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2K的电阻加上原来换的47K的电阻换上, 一切正常,电池适配器也可同时用了而且充电正常了。此时测D/C#电压也为0了,PQ3049.5V栅极电压正常了。维修至此OVER

网友:
图纸上传发帖时为什么没有全部传上

网友:
关键信号 ACOK 上拉异常 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