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80 5v 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20-06-16):
e42-80 客户说进水不开机  打开看了下 一点进水痕迹都没有 测5v 电感阻止偏低只有17 有短路  电压放1.5v烧鸡发现 cpu供电82106 很烫 坏 拆换后在测阻止来到80  继续烧电压调到5.5v 发现内存供电芯片3t=  微烫 拆掉再测阻止正常330了 打开图纸 看芯片型号是 rt8231b以前修过这个芯片坏的直接拿j7=  芯片rt8207m 直接代换   据说rt8231a不能直接用rt8207m代换 没遇到过    论坛有说是通过修改这6脚反馈的电阻来实现这2个型号芯片的代换 但是我看电路图 是11脚vid  来决定的   代换2个芯片 修改11脚 就行了

网友A:
现在进水的就怕cp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进水的就怕cpu挂

确实 有些游戏本 爱进水在cpu供电处 cpu供电上管会击穿   修完后 不跑码遇到好几个了华硕联想

网友:
会修改电路 实力不错啊

网友:
没有烧桥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