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3MA 不开机脱掉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20-06-16):
奇怪了脱电池有3 V 5V可以触发电流上不去~~~~~~~~~~~~~~ 插电池就没有待机灯

网友A:
电池能正常开机吗?、是不是装了电池不过保护隔离了

网友:
也是不开机~~电流上不去~

网友:
能在说细点吗,没有看明白

网友:
现在都可以了就是插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正常开机吗?、是不是装了电池不过保护隔离了

不插电池可以开机开机了~~~~~~~~~~~~~

网友:
是小电池还是大电池呢也不说清楚

网友:
大电池兄弟~~~~~~~~~~~~

网友: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EC还是MOS管 冲电IC  排阻搞晕了这个机子

网友:
先软后硬,刷个bios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
~~

网友:
BQ735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B:
电池接口那里有颗ESD,去掉试试。

网友:
期待结果,修好回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口那里有颗ESD,去掉试试。

在哪里ESD~~请教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ESD~~请教兄弟

挨着电池接口那个6腿的,你跑线路是与电池关连。小心,我动电池把EC烧了。

网友:
换电池能开吗

网友:
电池没有关系我觉得~触发的 时候接上电池是可以充电~~~~~~进系统电也可以冲上去就是拔适配器就关机~ 在接适配器就不开机一定要不带电池才可以开机~要么就是触发时候接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挨着电池接口那个6腿的,你跑线路是与电池关连。小心,我动电池把EC烧了。

去掉还是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还是一样~~~~~~没有效果

认真查充放电电路、隔离电路。重点是充电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