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普通PC怎么安装苹果系统

楼主(2020-06-16):
各位达人 普通PC怎么安装苹果系统  普通PC怎么安装苹果系统  普通PC怎么安装苹果系统

网友:
clover clover clover clover

网友:
有苹果电脑了 ,不晓得怎么弄

网友:
自己百度 黑苹果

网友:
黑苹果   不过 有后遗症

网友:
黑苹果,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必须使用,建议不弄黑苹果

网友:
别人苹果的要装成win来用,你要搞黑苹果,安装复杂驱动还不好搞定。

网友:
有个专用的苹果系统在u盘安装的·········

网友:
黑苹果啊,但是各种硬件驱动不好搞,没有最完美的黑苹果,只有最完善的黑苹果

网友:
我在用苹果BOOK,操作是WIN10

网友:
远景论坛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V星H310加 I3 8100可以安装黑苹果不

网友(2020-07-29):
黑苹果啊 ,自己研究教程

网友:
装黑苹果,只是驱动太难

网友(2020-10-05):
能折腾这个不如直接弄个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