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enovo Yoga 260 Compal LA-C581P REV 1.0 BIOS和图纸

楼主(2020-06-16):
Lenovo Yoga 260 Compal LA-C581P REV 1.0  BIOS和图纸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yoga ok la-c581p改me参数ok lds.rar

网友:
路过,版主提供的资料有用,先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亲测好用,刷完果断亮机!原故障是不加电,偶尔加电,电流跳动几下又掉回到待机。多谢楼主分享,特地前来回复表示感谢!

网友(2020-08-30):
BIOS 可以用,亮得快。。。非常感谢

网友(2021-05-03):
这Bios验证有效,我的是NEW S1,经常按开关电流就0.02左右升一点点,没反应,时不是自动会触发到0.5A左右来回跳动二次掉电到0.008,偶尔会有一次能亮屏,大都时间都是没反应,连开关指示灯都时亮时不亮,刷了楼主这BIOS后直接上电重启三次的亮机,且亮机速度正常,你值得尝试!

网友(2021-08-03):
图纸对得上,谢谢

网友(2021-11-21):
没分了,一定要保佑BIOS是好的呀

网友(2022-02-26):
已验证,秒开

网友(2022-11-14):
g感谢啊测试OK

网友(2023-12-01):
BIOS能用。亮机快

网友(2024-04-07):
我这有个机器是不过隔离,下来PDF看看是咋回事 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哈哈哈哈

网友:
bios 是好的,好用 开机快

网友(2024-06-04):
BIOS 亲测。亮机快。。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