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断路,只是坏了两个反峰二极管吗?

楼主(2020-06-16):
(图片)

网友:
纳尼?没看到反峰啊  图纸发我一份瞧瞧

网友A:
207比mos反压高一倍居然牺牲了,先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7比mos反压高一倍居然牺牲了,先马么?

先马刺客630m

网友:
焊好保险和两个反峰二极管,开机,3a的空开会跳闸!

网友B:
开关管也挂了吧,我修电源的经验,用个十几二十来W的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来供电,就算还有短路或者反馈不正常,也不会烧鸡炸鸡,安全省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也挂了吧,我修电源的经验,用个十几二十来W的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来供电,就算还有短路或者反馈不正常,也不会烧鸡炸鸡,安全省心

隔离变压器会不会挂或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会不会挂或很烫?

肯定坏,瞬间大电流那么细的铜丝能承受的了???还是老实串灯泡吧,

设计或用料好的电源就修修,一般货色的直接拆料,懒的弄,性能低下,不值。

个别的启动电阻还是不错的,比品牌的还靠谱,至少看起来是,我在维修中发现,实际使用从年限上看也是可以的。(合理使用,环境好的能用个7---8年,差点的都5---6年,比某些品牌强。)

网友:
这个先马可能被我弄坏了,
焊好保险和两个反峰二极管,开机,3a的空开会跳闸!保险没坏,主开关管量也没坏,两个反峰管短路了,主开关管的0.27欧的限流电阻也开路了
重新换了主开关管,反峰二极管,限流电阻,再通电 ,电源不能启动。。。。。。

网友:
跟我的电源一样的,只有一个大电容

网友:
这种垃圾货没修的必要了,散热片还故意搞成黑色的,装B,

这种人为喷漆,影响散热,一点都不为消费者负责,竟然用这种货色的电容,是直接拉黑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