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BGA 高清大图 求指点

楼主(2020-06-16):
谁能教教我?或者有没有BGA教学视频

网友:
搞砸了。 继续加油。还有好多废板子

网友A:
底下也要加热的  没有bga就用两把热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也要加热的  没有bga就用两把热风枪

底下加热了。上面没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下加热了。上面没加热

干桥最好上下加热,我就是bga坏了,现在用两热把风枪上下加热,干了10多个桥了没翻车。

网友C:
找几块料板  拆几个  植几个   就行了  做BGA 就是跟着感觉走  BGA 不一样   温度调试就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最好上下加热,我就是bga坏了,现在用两热把风枪上下加热,干了10多个桥了没翻车。

用的两把啥型号的风枪?上下风枪的温度一般都设置多少度?还是一个温度直接干好的?

网友:
BGA又不贵,买个二手的方便

网友D:
没去学校培训个就买BGA了?、要挂很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几块料板  拆几个  植几个   就行了  做BGA 就是跟着感觉走  BGA 不一样   温度调试就有区别

料班一堆。慢慢练

网友:
教材问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桥最好上下加热,我就是bga坏了,现在用两热把风枪上下加热,干了10多个桥了没翻车。

上下 温度 多少求指点

网友:
温度不够,强拆芯片掉点是正常现象。

网友E:
温度不够就起,拆桥时先用镊子碰一下周边电阻就证明温度到了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够就起,拆桥时先用镊子碰一下周边电阻就证明温度到了再拆

的确就是温度不够

网友:
温度没到就强行取,放弃吧,你还要飞线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去学校培训个就买BGA了?、要挂很多芯片

培训毛线,我从没培训过,自己捣鼓土炮,现在用上了bga,一样换得很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 温度 多少求指点

参考无铅融点,买个测温器把探头放在芯片下,多搞几次心里就有谱了

网友:
藕断丝连

网友:
等完全融化了才能拿下来,你这是拿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