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14MacBook硬盘防睡死bios修改教程

楼主(2020-06-16):
首先还是需要在mac系统下进行修改
原理很简单,直接在Catalina的安装包里面找15款的nvme驱动替换就行了
过程太烦了,直接上文件

网友:
路过,版主提供的资料有用,先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A:
防睡死是啥意思啊楼主,全篇看下来没看出解决什么问题的 恕我愚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睡死是啥意思啊楼主,全篇看下来没看出解决什么问题的 恕我愚笨

你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帖子,这个是接那一个的

网友:
不错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B:
30pinsam接口的转接座,在淘宝上没有找到,能否指点

网友:
提供的资料有用

网友:
马克一下。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C:
大神你这是在苹果系统下操作?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pinsam接口的转接座,在淘宝上没有找到,能否指点

搜苹果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这是在苹果系统下操作?

是的,建议使用白苹果或者vm虚拟机

网友:
这是改过硬盘之后的操作吗

网友D:
我也修了不少的老款苹果笔记本, 竟然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是编程高手呀,对于想换改盘的人是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了不少的老款苹果笔记本, 竟然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实在不好意思

Mac 改硬盘

网友:
用到就方便多了 感谢奉献

网友(2020-08-15):
弄完bios后只要是nvme的盘都可以吗

网友:
厉害啊 长见识了

网友:
我都是拆下来读,这排线确实不错,就是太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上家描述的很详细啊,呵呵

网友(2020-09-30):
先收藏起来,以后用。多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版主提供的资料有用,先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下,把bios导出来用什么软件。macos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