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9问题

楼主(2020-06-16):
电源芯片缺一路供电0.75v,其他都有,从旁边相同借电,还是不开机,求解

网友:
电源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有0.75V,但是一瞬间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干下cpu,等网上的植锡网回来,重装cpu看情况。

网友:
好了吗?哪里坏了

网友A:
问题找到了,还是升压芯片,二级管

网友:
还是那个机子,测试为什么在看视频,上4G网时,改该机电话,打不通打不进来。其他时间可以。有高手指点迷津。CPU用导电油漆补部分点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还是升压芯片,二级管

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还是升压芯片,二级管

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有点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