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共享打印机不打印,要被共享的电脑先打印一下才能打印

楼主(2020-06-17):
win7共享win10的打印机不打印,要被共享的win10电脑先打印一下才能打印

网友:
Hp126A.    问问题先把型号讲清楚。

网友:
别的客户端可以打印吗?如果都不能打印那就删除打印机重新安装再共享试试,反正我们公司我弄到现在都是设置或者链接问题,我把公司按部门分网段的,又固定ip的,又开访客wifi,一开始也烦,后面弄弄就明白了。

网友:
把故障时候机器情况说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设置,基本上都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设置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

网友:
看下共享权限是否全部开启,如果不行就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一个IP端,如果不是设置比较麻烦。
如果是的话,共享设置问题,权限问题,来宾有没开通等等

网友:
这里问题不单单是win7 和win10 之间,我见过win7 64和win7 64也是有

网友:
这是126A的驱动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官方说的共享的时候用1008的驱动,但是感觉效果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