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这几天的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6-17):
    这几天有事请假,好几天没修机器了。
    型号:惠普TPN-0118
    故障:时开时不开
    维修过程:到手发现被拆过,风扇改了狂转,试了几次都可以正常开机。拆开看了下板子,想起这个板子的通病,板号是DA0R63MB6F1。通病是温控电阻哪里进灰腐蚀,找到看了一下确实腐蚀了,找到相同的电阻换上去,测试电压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正常,烤机几个小时反复开关也没问题。

    型号:联想Z360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看电流一点都没有,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电源头爱断线, 拆开一看以前还接过一次,重新接好后插电源有待机电流了,触发也显示正常。

    型号:华硕VM502
    故障:用一段时间黑屏
    维修过程:这个也是个通病,我也是上次在论坛看到的,以前我以为是BIOS的通病,就是不开机的时候没有CPU供电,刷个BIOS又正常,其实是BIOS旁边有个晶体管,作为1.2V转换用的,可能是吹BIOS芯片同时受热就显示正常了,不正常的时候只有0.3V,解决方法是找个0欧电阻装到R0633位置。

    型号:华硕U4000U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接电流表一点电流都没有,拆机测到没有公共点,也没短路,测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脚2.7V正常。28脚19V也正常,保隔G级没电压。打值发现G级S级只有10的二极管值,拆掉两个保隔管子,板子打值正常,管子打值有一个击穿了,找了个N管装上,上电自动触发,进系统测试正常。

    型号:联想S40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看到充电芯片的上管都烧糊了 ,把上下管拆掉后上电,没有公共点,往前面查没有ACIN,再往前是因为充电芯片的16脚没有电压,打值对地了,找了个充电芯片装上去,上电公共点正常,触发显示正常,找了上下管装上后打值正常,装上电池看电流已经在充电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联想G510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机后把板子洗干净烤机,烤干了发现进水不是很严重。就5V二级转换的管子G级上拉的150K电阻腐蚀掉了,找了个100K的装上,其他位置都看了没什么问题,上电电流也正常。接屏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在哪儿维修了?  技术很好啊

网友:
丰富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儿维修了?  技术很好啊

广东,一般般啦,都是些小问题而已

网友B:
对我这种不通的人来说是大神,我没有系统学过,看着你这种就羡慕。

网友C:
楼主笔记本收费在广东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笔记本收费在广东多少钱

我也是打工啊,不是自己的店,好像都是一百多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这种不通的人来说是大神,我没有系统学过,看着你这种就羡慕。

慢慢来就是了,理论要扎实。实践就可以了,修多了经验就多了

网友:
没碰到干CPU的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打工啊,不是自己的店,好像都是一百多起步

我们这边300

网友E:
同广东,广东哪里啊,技术不错。大师级了

网友:
一看就是大师级的了,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

网友: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网友F:
一个人 一天 带拆装能修5台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共同成长

网友:
经常看到你的分享,多谢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人 一天 带拆装能修5台吗??

这个看问题吧, 普通电路一天十台都可以啊,难的就不好说,前两天修到一台华硕的游戏本进水花屏,干显卡干显存都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D:
那还不错啊,同行还是零售,我这边是做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广东,广东哪里啊,技术不错。大师级了

广东揭阳这边,都是些小问题,当不起大师

网友:
高手,维修介绍简单明白

网友:
修这么多机一千多一天进账,可以可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错啊,同行还是零售,我这边是做同行的

零售,小县城,量不多

网友G:
楼主厉害,老司机,五年以上经验。老家哪里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老司机,五年以上经验。老家哪里人?

四川人,也就修的时间长经验多点而已,老司机还算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售,小县城,量不多

零售肯定要这个价,游戏本的话要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售,小县城,量不多

师傅,可以加个QQ嘛!您平常维修都备一些什么芯片,我刚入行不久,每次都是单独定,运费也挺贵的,我们加个QQ,以后不懂的问问你,也可以红包补偿的

,我QQ1396804106,师傅麻烦加一下,我是云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