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分析一下ISL8837的工作原理,现在的问题不过隔离

楼主(2020-06-17):
        没有产生24V供电,怎么才能产生24V

网友:
隔离的话,就那么几个条件,主供电19V,适配器检测2.7左右,线性输出6V,有了这些,基本上就会升压开启隔离管,如果瞬间过了隔离,然后又保护了,。可以查,适配器电流检测有无开路,两个脚都是19V,隔离管有没有击穿,有无短路

网友:
不过隔离:
ACIN?ACOK?EC的工作条件?VDDP电压是否正常?
最后如果没有G极没有24V,查CMBAC!

网友:
已经查出问题来了,ACIN不分压,谢谢大家

网友:
技术牛的人都哪都牛气。。。。。。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修不了就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芯片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