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B1V H30 qfn上下各三个引脚是什么管

楼主(2020-06-17):
显卡上丝印,元件序号qxxx,应该是三极管或mos之类,其中四个脚是完全导通状态,求解

网友A:
上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个复合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片大家看看

好难拍,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复合管吧。。

复合管一般是sot-23-6封装,看图,这个小贴片好像是a卡常用的传感器

网友:
没有放大镜神奇。现在很多小的,没有放大镜拍不了

网友C:
顶一下,这么大个坛子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这么大个坛子没有人知道吗?

B1V是型号,HXX是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V是型号,HXX是批号

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呀?

网友:
找到了,还是人多力量大

网友:
中间做两个脚的目的是散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合管一般是sot-23-6封装,看图,这个小贴片好像是a卡常用的传感器

它的元件标号是Q535应该是复合管呀。。

网友B:
呵呵。。看了后面的帖子这个六脚的贴片元件应该是个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了后面的帖子这个六脚的贴片元件应该是个功率管。。

开关mos,还没搞懂具体作用,负载侧并没有大功耗组件

网友: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Field Effect Transistor 30v9a,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耐压30v最大电流9A...应该是个供电元件。。

网友:
如果管子没有击穿短路。。就量量后级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