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CPU电压过高

楼主(2020-06-17):
H61,CPU电源芯片RT8846,查到CPU电压过高1.8V,死U 了,找点位图,找到IC10脚的OFS所接电阻不正常,分别是PR330变值28K,PR34变值0,导致CPU电压过高,由于找不到一样阻值,PR330用了2.7K,PR34用了1.5K,不上U时,电压恢复正常1.2V。上U测试正常。

H61M-K_1.02.fz

网友:
i think some model 1.8 on processor coil is ok

网友:
这都能找到,难道这是所谓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