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导致主板保护

楼主(2020-06-17):
显卡插上电脑之后,主板不开机,不插就可以。昨天在百度上查,看到一篇文章说换这个agp旁边的三极管就行,结果换了一个还是不行,量供电也不会,求大佬给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显卡比较老了七彩虹的650ti

网友:
先换显卡试下,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不会量供电怎么知道是哪里短路

网友:
这个小管不会导致保护,12V上下管击穿了,核心难保。3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