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453UJ进水维修

楼主(2020-06-17):
客记送来一台华硕P453UJ说进水不开机,接上电源试下,0.040待机,明显偏高,马上拨电,拆机如下图, 清洗干净,把EC也取下,EC下面没有断线,再去量所有的供电对地,没有发现断路,把EC焊好,接上电源按开关没有动作,连指式灯都不亮,但是量3 5V 待机是出来的,桥供电1V 内存供电1.2V都出来了,这明显是开机了,量开关,3.3V按开关明显的高底高,说明是真开机了,去鑫智造找图纸,发现只有维修指南,那就按维修指南一步一步来修, 图4量到19步的时候没有电压,拨电量对地阻是530和维修指南上面没有相差多少应该是正常的,既然这里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然后看板子上面发现这个点是直接进南桥的,心都凉了,不会是南桥坏了吧,但南桥坏了应该这个19.SL2515 PM_SUSC#应该对地也会不正常啊,难倒南桥下面也进了水,反正是进水机那就取南桥吧,把南桥下来了果然有液,看图5, ,植球,装好CPU按开关,电压有跳变了,装上内存接屏亮机, 维修结束,斩获280大洋,大神忽喷!!谢谢

网友A:
6代才收280还是搞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才收280还是搞cpu

生意差啊,我换5代I5CPU才收360

网友:
各位大哥们加点分呗,分不够用了!!谢谢

网友:
280还行。不过换5代i5 cpu才360低了吧。那个u好贵,拆装也有风险吧。

网友B:
我100一块去收料板,只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00一块去收料板,只拆CPU,

这么好的吗,我还真想收一些这种U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老板  是哪儿维修的了? 接同行的机器吗?

网友C:
怎么我这里网页上论坛都打不开?昨天也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这里网页上论坛都打不开?昨天也是打不开

这两天网站好像受到攻击了,有时候能打开有时候不能打开,饼哥说在处理中,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
技术好,植球技术也好

网友:
CPU不会变形吗?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BGA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新手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进水了也没烧东西,运气好了

网友:
烧了个电阻,100K的,用电阻记算器算出来的

网友D:
南桥进水,搞的u吧,楼主

网友:
这技术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进水,搞的u吧,楼主
是的啊,现在的低电压的板本本都是南桥和U一体的

网友:
技术超好,植球技术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