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20-06-17):
ATX电源是不是所有相同颜色的线都连一起的呢??

网友:
打一下阻值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是!比如CPU的黄12伏。

网友:
用万用电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比如CPU的黄12伏。

平时都不怎么注意,感谢认真回答问题。

网友:
是的,电源拆出来板子上颜色一样的线在一起的。

网友:
ATX电源引出的线基本上是按颜色区分的,相同颜色的线也是连在一起的。例:12V黄,5V红。

网友:
楼主,冒昧问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