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单电源不亮

楼主(2020-06-17):
交换的y7000主板   换了个4k槽 用一阵  单电池可以开机 一切正常  电源不开机 偶尔可以亮  接着就死机了  要么就点不亮   运气也太背了   交换个好板就出问题了  很不爽      机器太新了  又能亮,有啥信号要查下   适配器检测?

网友A:
用原装的适配器电源就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的适配器电源就能开机了,

不行得   原装也开不了

网友B:
我也不喜欢网上的交换板,交换板都是修过的,要是运气好  碰到高手,就是好板。要是碰到不负责的,真的头痛,以前就是自己不会修,也是网上交换一块板回来,用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客户找上门,只有返回去,结果他说,不是他的问题,修好要200元,当时就不爽了,最后,他就把我送去的板子修好,换给我,我仔细的看了下, 就是我第一次寄过去的板子。我还自己亏了,100多块钱。 我就开始发奋学习维修芯片级电脑,每天来看迅维网,看视频,问师父。要是自己会修,就不会被人牵着走,说真的,很多人都不会修,就是加热桥,用不了多久就回来返修了。所以搞修理,就是要靠自己。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个别的适配器设计不同

网友:
电源电池同事接上 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的适配器电源就能开机了,

不行得  原装也不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喜欢网上的交换板,交换板都是修过的,要是运气好  碰到高手,就是好板。要是碰到不负责的,真的头痛 ...

1:交换板有的是坑要看运气 。2:你给人家100元并没有亏,人家是付出劳动的。3:不会的技术太多咱们不可能都去学习。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干电脑这行的没问题应该学。

网友D:
单插电源看看公共点电压正常么。百度看看有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么。同时电源和电池是大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交换板有的是坑要看运气 。2:你给人家100元并没有亏,人家是付出劳动的。3:不会的技术太多咱们不可 ...

但是 你开始交换价格也出了钱   如果是自己的主板维修费,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插电源看看公共点电压正常么。百度看看有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么。同时电源和电池是大电流么?

我有图纸   新板子不太敢搞  六代以下随便弄  这9代的  有点心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喜欢网上的交换板,交换板都是修过的,要是运气好  碰到高手,就是好板。要是碰到不负责的,真的头痛,以前就是自己不会修,也是网上交换一块板回来,用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客户找上门,只有返回去,结果他说,不是他的问题,修好要200元,当时就不爽了,最后,他就把我送去的板子修好,换给我,我仔细的看了下, 就是我第一次寄过去的板子。我还自己亏了,100多块钱。 我就开始发奋学习维修芯片级电脑,每天来看迅维网,看视频,问师父。要是自己会修,就不会被人牵着走,说真的,很多人都不会修,就是加热桥,用不了多久就回来返修了。所以搞修理,就是要靠自己。

是的  以前我在深圳搞过  老板统货回来  底下师傅修好挂淘宝卖   就是假交换了

网友E:
有图纸不 看图纸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不 看图纸修。

有图  现在又正常了,放了一夜电影没事 神经病

网友:
1:交换板有的是坑要看运气

网友:
这种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