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V星rx580点不亮

楼主(2020-06-17):
手头有一块V星rx580,点亮之后一段时间会黑屏死机,驱动能打上,可以跑甜甜圈。黑屏后重启无法点亮,在黑屏之前重启可以点亮,黑屏之前手动关机,再开机也点不亮。放置一段时间又可以点亮。测量供电都没有短路,点亮时所有供电都出了,点不亮时测不到任何供电,只有12v可以测到。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不是核心问题,没有bga没办法加焊,不敢上风枪。

网友:
8pin供电附近板子有点弯,是这里的原因吗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只提供参考,感觉是有个别的不量原件,冷机正常,热机断路,在不亮时查待机的电压,时序。还有个笨办法,就是不停的试,只到开不了机了,这样就最好查

网友B:
温度问题,硅脂有没有干,bios有没有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问题,硅脂有没有干,bios有没有超频

温度没有问题,甜甜圈不到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只提供参考,感觉是有个别的不量原件,冷机正常,热机断路,在不亮时查待机的电压,时序。还有个笨办法,就是不停的试,只到开不了机了,这样就最好查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27M晶振问题

网友:
典型的虚焊,bga分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