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如何刷uv5显存的bios.bin文件?

楼主(2020-06-17):
之前灰屏过,有大神说说先刷bios文件再干显存,文件下载下来了,请问怎么刷?

网友:
附上bios文件

联想Y400芯片组:i5独显八个显存U5 BIOS.bin

网友A:
新来的吧   告诉你个事情   有个东西 叫编程器     不过你Y400 机器 灰屏  看看是不是上面屏线松了   不行  直拉换UV5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来的吧   告诉你个事情   有个东西 叫编程器     不过你Y400 机器 灰屏  看看是不是上面屏线松了   不行  直拉换UV5显存

现在能进系统,可以在系统里面刷吗?

网友:
你既然想在系统下刷  官网下载 EXE  版本直接刷就行了  何苦下载BIN文件 在系统下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