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白触摸5.1V供电微短导致无触摸维修

楼主(2020-06-18):
  外地客户寄修一台6Plus,前台客服说客户描述故障为正常使用突然没触摸,没修过。

  由于是6Plus手机,第一个想到可能是黑触摸芯片的M1脚断线,直接拆掉黑触摸发现M1脚没有空焊和断线迹象。芯片都拆下来了,先打下值再说,测量此芯片焊盘上的几个重要点位对地值均为正常,然后把M1脚刮开先飞补根线在上面,装回黑触摸IC,通电试机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个原因,然后测量白触摸工作条件,发现白触摸的5.1V供电滤波电容对地值只有70左右,怀疑可能是触摸IC内部短路造成,拆除触摸IC测量5.1V对地值依旧只有70左右。

  没有找到真正故障,5.1V这个供电除了触摸IC和显示供电IC外围电路就只有两个两个滤波电容了,先把两个电容撬掉再说,电容撬掉之后,打值发现对地值恢复为500以上了,看来是电容短路,找个料板补回电容,装上触摸IC,通电测试,故障解决。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先拆电容就更简单了感谢赖工分享

网友:
真正的实战能力高手

网友:
楼主分析透彻,佩服

网友:
短路漏电,先拆电容,这才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