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的TITAN X,不能启动,一点头绪都没有

楼主(2020-06-18):
单独给显卡加电后所有电压都正常,核心0.8V,显存1.35V,核心会发烫,12V电流1A左右金手指测量了,全部阻值都正常,晶振也正常
插上电脑后没有任何反应,大概过了30秒,GEFORCE GTX绿色灯都灭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了,难道只能重焊GPU?

网友:
大核心不好干 慎重啊

网友:
核心4角放铝片到底部支撑后上BGA。

网友A:
供电都有了,测一下复位信号给到核心里面了没,还有就是装机认不认核心

网友B:
查核心阻值,小于0.2欧估计核心短路

网友:
先检查外围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动主芯片 有可能拆都拆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有了,测一下复位信号给到核心里面了没,还有就是装机认不认核心

不认,插上后电脑都不能启动了,BIOS界面都没有。

网友:
X先刷个VBIOS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核心阻值,小于0.2欧估计核心短路

表笔短接0.06欧,

测量核心0.1欧,相当于0.04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笔短接0.06欧,

测量核心0.1欧,相当于0.04欧

金手指复位脚短了吧?锁相环阻值是不是短路?只要有一处短路就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插上后电脑都不能启动了,BIOS界面都没有。

那就是显卡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显卡还有一个基准电压,显存的一半,还有看看背后的0偶电阻 是否有少电的、注意散热啊。很少修显卡。没有软件

网友:
我的经验,台式显卡修好的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笔短接0.06欧,

测量核心0.1欧,相当于0.04欧

我有一张卡p104有类似情况,示波器检查电压有欠压,时间久了会触发电流保护,我估计是核心不良,还仍在一边等拆核心

网友:
台式显卡修好的用不住

网友:
没有量到问题点,动核心很难好的,电压都OK,考虑BIOS,复位,总线,晶振,PCIE电容量量
越高端的卡,核心越难出问题

网友:
先仔细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掉件. 再刷一下 GBIOS 试试!

网友:
先搞BIOS 咯 这玩意 芯片不容易虚焊 要么就是直接挂了

网友:
4位半测这么低,核心基本废了

网友:
核心的话 看着是正常的  看下是不是热敏电阻挂了  温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