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复华硕H110M-K掉电

楼主(2020-06-18):
时间算起是昨天晚上修一天华硕H110M-K掉电。掉电过程不是固定的(时而长,时而短,时而瞬间),掉电后会再次上电掉个三四次的样子就不再自动上电了。BIOS、CPU和内存我都不没换,嘿嘿。直接上示波器。由于是快下班了,没那么多功夫测试不然又得折腾个把小时。

图1拍的是CPU开启和SLP_S3对比!嘿嘿!(上示波器我第一步就是SLP_S3和CPU供电对比印象中和图1没区别。在此过程我用过CPU供电和CPU开启对比过发现是同时掉。SLP_S3和CPU供电以及CPU开启对比测试的结果和图1没多大区别)测试多次SLP_S3有个小拉低动作,接着就是整机掉电。然后我心中锁定桥啦,算是心里第一个怀疑目标!然后我用SLP_S3和VCCSA对比发现新大陆就是图2这个测试结果,测试了多次确定测试没问题。小白推理”由于VCCSA不稳定使SLP_S3有个小下拉动作然后就直接实现整机掉电“更换后点了一个上午都没掉电修复拿走。

补充内容 (2021-8-2 20:30):
华硕H110的主板掉电的问题非常多,抓了三个华硕的主板后,发现都是SLP_S3#掉电,直接上BGA加焊(要使桥微微动,动的厉害可能会死掉)基本稳定!

网友:
波抓的不错  这板子   掉电重启  应该是通病  遇见几个都没搞定 ·

网友A:
slp_s3 和VCCSA 这个 我怎么看是 slp_s3先掉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碰到也试下

网友:
示波器放着都快生锈了,看来得拿出来玩玩。学习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 和VCCSA 这个 我怎么看是 slp_s3先掉

怎么说呢!给我第一感觉就是VCCSA不稳定引起SLP_S3有个小下拉动作,然后整机掉。之前也用示波器抓了几次掉电的板子,脑子里觉得是VCCSA引起的吧!

网友B:
示波器买来都不怎么会用,谁要便宜处理了

网友C:
是换桥了还是加焊的,怎么修的,看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买来都不怎么会用,谁要便宜处理了

什么型号的  多少钱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华硕的H110M不稳定重启和使用死机很多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H110M-K不定时重启,主板的供电开启和PG信号电压都没问题,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桥了还是加焊的,怎么修的,看的晕

VCCSA供电芯片。你基础太差啦!

网友D:
为什么我觉得是slp_s3掉电后才引起的sa掉呀,楼主你确定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E:
左边的架子分类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觉得是slp_s3掉电后才引起的sa掉呀,楼主你确定这个修好了吗

没修好,我也没必要发帖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边的架子分类是亮点!

嘿嘿!那是笔记本用的架子。

网友:
示波器很少会用的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不一样,我也是每天修台板的,遇到这样的只能放弃了。

网友:
第二张图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是VCCSA 先掉 的,楼主是靠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