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la-f116p 修改bios

楼主(2020-06-18):
  dell 3490 la-f116p 修改bios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dell 3490 la-f116p bios.rar

网友:
有人试过么,能不能亮机?

网友(2020-09-26):
这款电脑我的是集显的蓝屏,打开主板就声卡有点进水,声卡芯片取下来了。装系统还是蓝屏DELL 34908代i5主板是F116P集显,是不是CPU坏了,请教各位

网友:
刷此BIOS试机正常。之前修了板子放着过会掉电。

网友(2020-11-25):
是1.0版本的吗?

网友:
我的八代i3测试一直正常

网友(2020-12-26):
我的机器DELL 3490集显,板号是:LA-F116P,故障是: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正常电源灯亮,但工作电流不足30MA随后掉电,经下载测试,开机快,并且成功点亮,

网友(2021-06-06):
dell 3490 la-f116p REV1.0  七代I3 集显  刷了 秒亮

网友(2022-02-06):
奶奶的,本来是有待机不触发,刷 了BIOS后,触发了,但不显示

网友:
8代i7独显刷机后正常,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