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ALWP升压电压不能产生

楼主(2020-06-18):
宏基4820TG板号 DA0ZQ1MB8F0 REV:F
从0.004触发到0.016不掉电

全板打个阻值没有短路
系统供电有3V、5V
查EC工作条件满足
查桥的工作条件
VCCSUS3_3没电压追查来源+3v_s5、直接找到转换电路PQ20、2脚S5D没有15V追查来源+15v升压电路。

拆掉PR117还是没有电压、测PC87 PC89 没有短路、检测发现PD7损坏换上就OK。
这里重点注意从废板中找3脚二极管和测量、如果正负方向不对外面看起来都一样装上去也是用不了。PD7的走向是2进3出3进1出、
(检测方法二极管档、1红笔放2脚黑笔放3脚有值400-600不等、反向值无穷,2红笔放3脚黑笔放1脚有值400-600不等、反向值无穷)
如果走向不是这样的就不能用。
谢谢大家浏览、渣渣在这有礼了!

网友A:
感谢分享,简直就是稳准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简直就是稳准狠啊!

有时候没找到故障点感觉维修很难、找到找对方向了其实也挺简单。

网友:
理论挺扎实的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B:
大部分电脑有问题的地方就1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电脑有问题的地方就1处

嗯、思路和分析准确就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C:
这个升压我一般都懒得修,以前修过换完了都不升压的,后来就直接拆掉22欧的电阻,然后从公共点飞线给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我一般都懒得修,以前修过换完了都不升压的,后来就直接拆掉22欧的电阻,然后从公共点飞线给15V

这方法不错省事多了

网友:
广达的通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我一般都懒得修,以前修过换完了都不升压的,后来就直接拆掉22欧的电阻,然后从公共点飞线给15V

人才。。你确定直接飞线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我一般都懒得修,以前修过换完了都不升压的,后来就直接拆掉22欧的电阻,然后从公共点飞线给15V

好操作,我也觉得找这个管太麻烦了,大多数是同一个方向的

网友E:
谢谢大佬,新手学习经验

网友:
好好叫姐姐斤斤计较斤斤计较

网友F:
电阻取了  公共点上啦19v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你确定直接飞线能用吗。

最好不要懒把。懒习惯了难的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你确定直接飞线能用吗。

多看看广达的和仁宝的电路图,你就会发现很多都是采用19V上拉的

网友:
理论知识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取了  公共点上啦19v省事

确实、这样省事快捷。可以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佬,新手学习经验

只会皮毛、互相学习

网友:
飞19V应该是可以的。都是在公共点之后出来的电压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可以参考仁宝主板公共点上拉电阻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