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戴尔9020M刷完BIOS后开机无显示,指示灯正常

楼主(2020-06-18):
9020M更新BIOS失败了,开机风扇狂转,然后用编程器刷完BIOS以后看起来都正常了,喇叭也没有任何的报警,但是就是没法点亮,BIOS芯片有两个,一个8MB的一个4MB,论坛里的4m和8mBIOS我都下载并刷入了,CMOS电池也扣过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再刷一遍,也许位置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再刷一遍,也许位置搞错了

感谢回复,这个应该是不会刷错的,因为BIOS的芯片容量是不同的,8M固件的刷不进4M的BIOS芯片里啊

网友:
求各位大哥支招啊

网友:
要么刷的BIOS不对去tb买啊,要么芯片位置换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个应该是不会刷错的,因为BIOS的芯片容量是不同的,8M固件的刷不进4M的BIOS芯片里啊

刷不错位置也许错了,自己在验证一下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个应该是不会刷错的,因为BIOS的芯片容量是不同的,8M固件的刷不进4M的BIOS芯片里啊

扣下电池CMOS的,断掉一切电源,按住开关机键30秒以上试一下吧。

网友:
淘宝上面买个资料吧,论坛有些资料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