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不触发,ec——lid短路

楼主(2020-06-18):
机器版号la-7981p,进水不开机,主供电大短拆掉一个电容,本以为要捡钱了,结果仍然不开机。内心一阵失落。
打电压发现 待机3,5v正常,而ec在接受114脚的开机跳变之后,106脚的PBTN_OUT信号无输出。无rsmrst。

定位故障在ec,刷程序,换ec无果。🆕好凉
只能老老实实查图纸查ec工作条件
1:供电 3.3v正常
2:时钟 晶振没装,时钟链接南桥
3:复位 3.3v
4:程序,已经换了2个ec,刷了3遍程序,排除,汗。
5:acin 3.3v正常
6:ec_on 3.3v正常
7:lid_sw 0.1v 阻值档只有40(最后检查的这个信号,结果就是它)

此信号由3v待机经u34产生。

这个地方正好是进水的地方,经检测,c703短路,更换亮机。

网友:
有图有过程,点赞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是休眠的意思  ?

网友:
触发短路必检条件、漏了要走弯路

网友:
触发电路必检条件、漏了要走弯路

网友:
有时眼力很重要

网友:
有图有真相,必须点赞。

网友:
新手学习了,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休眠信号?

网友:
有图纸修还是方便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图纸这里

网友:
换ec多麻烦,还是老老实实查快。虽慢尤快

网友:
心细很重要

网友:
这个真的是基本功啊,基础不错,有营养

网友:
lid短路导致ec缺条件   让后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