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蓝天4代板子WA50SCQ(WA500-D02A,WA50SH)EC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06-18):
板号:6-71-WA500-D02A(WA50SH)
P/N:6-77-WA50SC00-D02A-3H
配置:4代CPU+950M
故障:上电自动电流0.25a,EC和南桥短路发烫,吹下南桥和EC8587E,确定EC坏,此时3V(165Ω)/5V(171Ω)电压正常,无任何指示灯亮,想先修复EC部分,南桥订货途中;料板找了一片EC,通过RT809H编程器可以正常离线读写,找到一个EC数据(不一定可用),刷入并装上EC后主板待机电源指示灯亮(开关板电源指示灯不亮),主板指示灯按开机键后闪绿灯两下转黄灯或一直闪绿灯,此时电流0.008a。
新手发问:
      1、EC程序正常的话,未装南桥按电源开关键触发时开关板电源指示灯能亮吗?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谁能提供一个EC数据,谢谢。            2、蓝天这个板子待机5V也出的吗?
      3、用RT809H在线刷EC,为什么一直提示ID校验错误,地线接了,100脚也对地了,找了快好的板子也是如此,请教老师。

新手提问,先谢谢各位老师傅们,端午安康。

网友:
可以亮、、不影响灯

网友:
南侨装上再说吧

网友: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时,3V 5V都有,我记得前次修了一个WA6500,5V是出发后才有。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A:
蓝天待机只有3V的,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待机只有3V的,没有5V。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待机只有3V的,没有5V。

原来这个板子之前被人修过,待机出5V是因为前任PJ14直接短接了,原因是PQ9坏了。

网友:
今天南桥装上后,开关板蓝色指示灯亮了,说明还是需要南桥工作才可以。3V,5V,1.05V,1.35V都有了,电流只有0.05a,CPU没供电。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不行就搞CPU供电

网友:
前天换个ec,程序不一样,上级就上电,唉,不会刷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