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输入信号不停自而下自动切换

楼主(2020-06-18):
我碰到好几台电视,有液晶的,也有那种显像管的,输入信号不停自而下自动切换。
今天一台液晶电视机又这个样子

前面有一台我直接拔了按键连接线,只用遥控器控制。
打开电视,拿下按键板,仔细检查,发现好像三芯插座中电源脚虚焊。加焊后连上线开机,故障消失。以为大功告成。
装回,盖盖。开机,故障依旧。

咋回事,如是乎又拆开来。想想,按键板不装回原位没问题,装回原位就不行了。难道........
找了一张烟盒的锡箔纸把按键板与灯箱隔离开,开机正常了。
看来是这种LCD的液晶电视机,高压电磁干扰到了。

网友:
排线的   问题吧啊 ?可以把锡箔重新  贴好  啊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