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它太妖还是我太菜,华擎H61VS4

楼主(2020-06-18):
板号:华擎H61VS4 REV1.01没想过要发贴,但把无用功做得如此淋漓尽致的,自己都服了啊,过程没拍,用点位来说说都干了哪里吧,战场没有打扫,太惨烈了,因为修到后面都懒得做防护了,后面上战场照片。
故障反复上电,测VCROE、复位、时钟、桥、PLL,时钟、复位都有正常电压(习惯从后面测起,后面都有前面以为肯定就正常),想都没想刷了以前好板备份下来的BIOS,结果故障依旧,前面电压都正常,那肯定是内存这边的问题了,测DDR_VTT 0V,238 SMB3.3V,SPD3.3V,以为一下子的事,找到VTT输出芯片测条件,结果才测第一脚怎么才0.45V,这可是内存供电直接过来的啊, 回头测内存电压居然只有0.45V!,好嘛,做死开始了,测RT8120B条件都正常,输出不正常,换!连换了3个还是一个样,又换了反馈分压电阻,还不行,点位上看到IO会参与调整内存供电, ,, ,,那三个连到IO的电阻RP169 ,RP165, RP166一个个拆看输出有没有变化,结果拆完了才有变化,输出稳定在1.53V,上内存能亮机但会花屏而且不稳定,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的时候也不能进入PE,会花屏或死机,不亮的时候反复上电,看来这样是不行的,把拆的电阻都装上,换IO,换了2个输出还是0.45V不正常,测对地值也没有短路,后面发现不装CPU的话内存电压是可以稳定在1.35V正常值的,为什么上了CPU内存供电就会就低呢,华擎跟华硕一样,要跑码正常后内存供电才会恢复到1.5V,其实这板子上电瞬间是有1.35V的,然后快速掉到0.8左右再掉到0.45左右,感觉上是有调整内存供电的动作的,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到那块华擎H61VG4,看了看和VS4竟然一样的,把它的BIOS芯片扣过来装上,码的好了!!!无用功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
看看它被我整得多惨吧

网友A:
主板好复杂,一个内存供电居然和bios有关,有必要设计这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好复杂,一个内存供电居然和bios有关,有必要设计这么复杂吗

万万没想到

网友:
不错,好详细的维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