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代以上的CPU芯片上的玻璃碎了有影响吗?

楼主(2020-06-18):
8代以上的CPU芯片上的玻璃碎了有影响吗?

网友:
不管是哪一代,碎了都报废

网友:
不用想只有报废

网友A:
碎了有影响  会导致CPU短路  可以去掉不要  但是要用绿油屏蔽焊盘  否则安装可能会短路

网友:
上面两个回答的说碎了就报废就是不懂乱回答影响其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碎了有影响  会导致CPU短路  可以去掉不要  但是要用绿油屏蔽焊盘  否则安装可能会短路

去掉是个难度   之前用烙铁加风枪去烫也没下来  最后把CPU搞报废了

网友:
据说,要么都活着,要么就杀死,要不就会重启

网友B:
上图。 以前显卡的晶片碎边角,有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 以前显卡的晶片碎边角,有的可以用。

不是电脑CPU。是手机CPU

网友:
边角还是可以侥幸一下,中间就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