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 CPU 倍频一直是5 超级慢 这种查哪里

楼主(2020-06-18):
(图片)

网友A:
dell的机器,换适配器。

网友B:
是不是降频?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机器,换适配器。

你弄笑我了,t450 是戴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降频?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

bios刷过了  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病毒了,把内存换掉,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
T440降频修过充电那边问题

网友:
主要查适配器检测电路,多数就是适配器识别错误

网友:
你学习到啥了、

网友C:
直接用电池看会不会降频,如果不会,重点检测适配器这边。比如是否正常识别,还有瓦数要对。我曾经用可调,联想就出现这个毛病,看电影超级卡慢,当时还查了半天,才发现是没用原装适配器导致的

网友:
如果适配没问题,你看看这个电脑有没有电源管理软件装个看看里有电源模式,

网友D:
遇到CPU直接锁频在0.38G,低电压版的6代i5,
运行速度非常慢,CPU跑分才几千,鲁大师温度也不报警,最后换了散热片和风扇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CPU有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
降频的话,先换适配器试一下,不行的话,可能是温控部分有问题,或者风扇有问题。

网友:
cpu本身问题吧,这个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曾经有一台A1502换CPU,换好后出现卡机降频现象,后来是将CPU重新植球焊上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池看会不会降频,如果不会,重点检测适配器这边。比如是否正常识别,还有瓦数要对。我曾经用可调, ...

现在就是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CPU直接锁频在0.38G,低电压版的6代i5,
运行速度非常慢,CPU跑分才几千,鲁大师温度也不报警,最后换 ...

我找个风扇试试 谢谢

网友:
重植,台式机我遇到过针脚歪了会有这种情况,笔记本睿频上不去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开高性能  设置百分之百都没用。遇到过假焊好的  就风枪吹了几下意思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