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20-06-18):
惠普笔记本不触发,版号   DA0G7AMB6D1 REV  D,指示灯闪,按开关没反应。客户发应进水了。打开发现机器轻微进水在网卡芯片旁边,测试3 5v没有(维修好测试待机3 5v无电压),测试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怀疑EC下有可能进水,拆了发现没问题,通电待机3 5v电压就正常了 感觉EC 可能挂了,EC  IT8987E   都说有程序,索性定了个刷程序的,装上开机正常

网友A:
安饼哥说的焊工还得练练。不过比我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饼哥说的焊工还得练练。不过比我好多了。

嗯,以后注意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的乖乖,今天我也接这个机进水啊,内存供电后级对地了。明天修理它

网友:
新手学习经验,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这段时间进水的机器特别多

网友:
听说的,我咋没听到??

网友B:
it8587不带程序   从bios调用的    惠普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87不带程序   从bios调用的    惠普板子都是这样的

我后来又遇到一台不同型号惠普机器,把EC兑换了,2个板子正常开机,由于没有不带程序的没有测试,订芯片之前在论坛收的大多数说带程序,买芯片时也吧版号拍照发给卖家,说带程序的25,就花钱买了,以后在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