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定时黑屏

楼主(2020-06-18):
自己用的电脑,联想IH61M主板,版本4.2最早故障时开机风扇转键盘灯不亮黑屏。网上看说是通病,就把主板Q3拆了好了,现在是开机显示使用都正常,不定时黑屏,重启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故障又是开机风扇转键盘灯不亮黑屏。请教老师们给与指点

网友:
路过,看到想要的内容,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        不过我修过的都是拆内存报警  上内存无显的那种现象

网友:
这个要查原理图才知道的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电容失效?温度高了就失效,重启后恢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        不过我修过的都是拆内存报警  上内存无显的那种现象

我的H61符合 [拆内存报警,上内存无显] 故障,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H61符合 [拆内存报警,上内存无显] 故障,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试吧        不过我修过的都是拆内存报警  上内存无显的那种现象

BIOS还不会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