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反复重启不跑码

楼主(2020-06-18):
GA-B85-HD3 Ver2.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不跑码,刷过BIOS,没有效果。查到是IO芯片检测电压不正常导致,VIN0为0.8V,VIN4为0V。
向前查,VCORE0和CPU_VAXG也分别是0.8V和0V,更换过正常的CPU,涛声依旧。检查过VCORE0和CPU_VAXG到CPU针脚是通的,CPU座针正常
CPU VCORE 1.74V正常,PCH3.3V、1.5V和1.08V正常,内存SPD3.3V、1.5V、0.75V正常

VTT_PWRGD   1.0V
VR_RDY        3.2V
VID脚(DU1的38、39、40脚)    1.0V
N_CPUPWROK    1.08V
N-PCH_DPWROK、N_PCH_VRMPWROK   3.3V
N_DRAM_PWROK      1.0V
APWROK、O_PWROK1      3.0V
A_CPURST     1.09V
以上这些都正常吧,
PCIE的A11有复位3.3V,A13、A14有时钟0.42V、0.39V

下一步还需要检查哪里哪些关键点,是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路过,看到想要的内容,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A:
差CPU复位,查CPU核心供电真出了吗?1、74应该VBOO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CPU复位,查CPU核心供电真出了吗?1、74应该VBOOT电压

A_CPURST就是CPU复位吧,不太懂,看图纸是的。真核心没有出来,要它出来需要具体哪些条件?请教了

网友:
没有看过的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安经验来说应该是!

网友:
刷的BIOS是官网下载的F4,如果哪位大师有亮机BIOS,分享个试下。

网友:
只找到2.1的图纸,但没有2.1的点位图,只能参考2.0版本的点位图,哪位大师有2.1的点位图,分享下。谢谢。

网友B:
VIN2 VIN3 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N2 VIN3 的电压是多少

VIN1\VIN2\VIN3,都是2.0

网友D:
CPU核心供电还像偏低,正常1V以上

网友E:
上电大概几秒重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PU核心供电还像偏低,正常1V以上

1.1左右 主要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核心供电还像偏低,正常1V以上

是呀,偏低不正常。核显电压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电大概几秒重启呢?

具体几秒没用秒表计,大约6-7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1左右 主要看图纸。

从图纸哪里可以看出核心电压值?指点下,说不定就是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哪里可以看出核心电压值?指点下,说不定就是哪地方出问题

这个怎么根你解释呢?一般在图纸边上都有注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具体几秒没用秒表计,大约6-7秒吧

技嘉的1150主板,上电5,6秒重启不跑码,我认为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1150主板,上电5,6秒重启不跑码,我认为桥坏

那就大件事了,大师遇到过这样的“上电5,6秒重启不跑码”,结果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1150主板,上电5,6秒重启不跑码,我认为桥坏

真拿手机秒表测过,就是5秒左右就重启了,反复不断不停止的。
看到网上搜索到的“反复重启不断”推断是内存问题。我所用内存都是在别的机子上测过是好的,内存电压3.3V、1.5V、0.75V都正常的。

网友:
有遇到这种现象的,分享下处理经验。谢谢。

网友G:
技嘉的B85复位不跑码经常遇到,很多修不好可能需要测量总线级别的信号才能判断问题吧

网友H:
条件允许,可以用示波器对比SLP-S3信号,每一个电压都要对比,看谁先掉,重启不跑码,大部分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可以重点查查,时钟-1.05ME-1.5-1.8-PCH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嘉的B85复位不跑码经常遇到,很多修不好可能需要测量总线级别的信号才能判断问题吧

总线级别信号,太难了,对于我这个新手。
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普及下,可以吗?谢谢。

我想,这块主板,就是因IO检测电压VIN0和VIN4缺失,造成重启。还有其它原因引起掉电重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条件允许,可以用示波器对比SLP-S3信号,每一个电压都要对比,看谁先掉,重启不跑码,大部分是电压不稳定造 ...

我想,这块主板,就是因IO检测电压VIN0电压偏低和VIN4缺失,引成掉电重启。检测中发现,VIN0出现0.84V有1秒后才掉电重启的。
按时序,还有比这个更优先级别的电压掉电引起重启?

如果人为将IO检测电压VIN0和VIN4调正常,会引起什么后果?

网友I(2020-08-02):
引用 网友C:
我想,这块主板,就是因IO检测电压VIN0电压偏低和VIN4缺失,引成掉电重启。检测中发现,VIN0出现0.84V有1 ...

我有几个板都这问题,1.05v飞线到127拉高检测脚也没用

网友:
感谢同行们交流经验,先学习了

点纸维修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J:
有时钟复位不跑码,第一个怀疑的就是BIOS,然后技嘉的板子再看5/12V的检测电阻吧,很容易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VIN1\VIN2\VIN3,都是2.0

查cpu 检测电压,vin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时钟复位不跑码,第一个怀疑的就是BIOS,然后技嘉的板子再看5/12V的检测电阻吧,很容易坏。

谢谢回复,前几天试了,居然正常了,搞不懂。看来还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查cpu 检测电压,vin0\

谢谢,VIN0不正常

网友L:
同问题,楼主修好没?换桥换io2
没用.求解....

网友M(2020-11-02):
我也遇到楼主差不多的问题,1秒掉电,反复重起,刷BIOS无果,其它信号都有,VIN0低不正常吧,你这个要查CPU供电了

网友N:
vin0、vin4是什么时候出来送到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几个板都这问题,1.05v飞线到127拉高检测脚也没用

应该是有时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vin0、vin4是什么时候出来送到io的?

CPU的核心电压出来后就传到IO芯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楼主差不多的问题,1秒掉电,反复重起,刷BIOS无果,其它信号都有,VIN0低不正常吧,你这个要查CPU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问题,楼主修好没?换桥换io2
没用.求解....

时间有点久了,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