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 nm-a211维修

楼主(2020-06-18):
接一台e450 版号如下

同行说一开始是拿来不触发的,然后放了一下电可以开一次机开机显示马上就掉电了

到手试机是不触发  待机正常
拆机检查 确实裸板有过一次上电到0.56左右

先怀疑bios刷了无果

按照不触发思路维修

查ec各路待机条件均正常  按开关有跳变

但是能开过一次  大芯片应该没什么问题

继续硬着头皮查一通
Ec型号为8586e带联想logo的
有一个地方引起了注意

Adp_id信号类似于戴尔惠普的适配器检测  之前修惠普的这个信号不正常也会不触发实测 0v

量pq43的2脚0v  5脚adapter_id_on#为高电平  则ds导通所以导致d极为低电平  这个信号就去了两个地方

也不知道ec什么情况才会置低该信号(不过后面的事情让我有点怀疑该信号到底为高还是低)

到这里没什么好思路拆掉了pq43 实测2脚由19v分压得到9v多左右的电压说明这一段分压没有问题

把pq43补回去之后可以触发正常显示

怀疑是不是加热好的试了半天没什么问题

开机也没有功率报错,充电也正常

不过对比显示的时候pq43各脚位电压如下

1脚adp_id

2脚

第五脚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正常,应该正常时为低电平吧

可能pq43是坏的  因为早上修的后面很忙,晚边又拿出来试了一下准备发帖仔细量各组电压  老板催促加急装机pq43又是比较大的双n管不好找
所以并没有更换pq43该脚电压怀疑是pq43漏电导致的  不然不可能不把2 3脚拉低了

疑惑也疑惑在这里  遗憾没有代换

网友:
大家有修到过的可以说一下这个点是不是个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