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8 A1419电源板维修 ncp1605+ L6599

楼主(2020-06-18):
苹果A1418 A1419电源板维修 ncp1605+ L6599

问题比较简单,修好只花了几分钟,但编辑花了两小时,所以不爱发贴,在这里打个小广告,接同行1418  1419电原维修,电话15549264840,微信同号

补充内容 (2024-4-15 11:12):
可以解决1419电源板有嗞嗞响 ,中间大电容360-400V在跳,带不动负载

补充内容 (2024-4-15 11:14):
可以解决1419电源板有嗞嗞响 ,中间大电容360-400V在跳,带不动负载

 会员610499300鑫豆2025-5-25 15:54
 会员23037300鑫豆2025-5-20 11:33
 会员1597057300鑫豆2025-5-20 09:26
 会员144120300鑫豆2025-5-15 22:41
 会员100715300鑫豆2025-5-10 10:01

ncp1605 L6599原理图.pdf

网友A:
楼主是专业修苹果电源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业修苹果电源板的?

其它也修,苹果的所有都修

网友:
这个苹果电源板是用在哪些机器的?

网友:
看来光宝图纸的确难寻

网友:
专业修苹果啊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我记得我修的第一台机器就是电阻阻值变少导致的故障,印象很深刻

网友:
iMac电源板我只会修短路跟380v偏低这两种故障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啊!心里有点怕修电源,因为被电过,也怕爆管,呵呵 !!

网友: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啊!心里有点怕修电源,因为被电过,也怕爆管,呵呵 !!

我也是,虽然懂一些原理,但修起来怕怕的很,好怕放鞭炮,哈哈哈哈

网友:
这么大批量的 在牛A与牛C 之间徘徊

网友:
这种电源坏了  修的很少  很多是换  楼主有耐心

网友:
专业修苹果电源板的

网友D:
a1225苹果一体机电源板12v电压调变,不跳变有时能开机,这个应该查那些地方呢,滤波电容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225苹果一体机电源板12v电压调变,不跳变有时能开机,这个应该查那些地方呢,滤波电容我换了还是一样

查下后面关耦

网友E:
有光宝图纸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光宝图纸资料?

只有芯片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可以啊!心里有点怕修电源,因为被电过,也怕爆管,呵呵 !!

在某电视机厂修了差不多三年电源。就算有放电笔 也会被搞,隔离变压器那是必须有的。那段时间我的头发不需要去做离子烫都可以蓬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虽然懂一些原理,但修起来怕怕的很,好怕放鞭炮,哈哈哈哈

大电容用灯泡放电,猛一亮就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电容用灯泡放电,猛一亮就放完了

大师都是用放电笔的

网友E:
黑乎乎的板子 跑个线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乎乎的板子 跑个线费劲的

还好,元件不多

网友:
好板子对照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某电视机厂修了差不多三年电源。就算有放电笔 也会被搞,隔离变压器那是必须有的。那段时间我的头发不 ...

呵呵,还好

网友:
是的,刚开始用好板对照修,修多了各脚位对地值都能记到,关键点电压全部可以记到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厉害 谢谢了

网友:
修苹果牛逼啊

网友:
这个地方随时在乱跳,断开q31,r65两头电压就不跳,表笔这边还是乱跳

网友:
大佬啊 我一般都是换换换

网友:
这个问题都搞好了 正常都是换板

网友H:
手里有块一体机苹果电源板  寄来给你修修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里有块一体机苹果电源板  寄来给你修修怎么样

可以      的,什么型号

网友I:
首先加个分,楼主说的7脚相连的有个3极管,我就是没有找到呢图纸上也没有

网友:
牛B啊,这种敢修,我们最怕这东西,怕电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加个分,楼主说的7脚相连的有个3极管,我就是没有找到呢图纸上也没有

我有用红箭头标出来,您仔细看

网友:
牛B  苹果大佬啊

网友:
楼主  可以发下A1419的标注图看看啊

网友(2020-08-26):
大佬,请问有输出那边的引脚定义吗?这种电源板应该也能代替适配器才供电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0-01):
ncp1605的13脚不应该是接地的吗?

网友:
老哥 有a1419的标准图吗 我怎么看1418跟1419芯片的脚位阻值它不一样呢原理图上也不一样

网友(2022-03-12):
专业修苹果专业修苹果

网友(2022-04-22):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两片电源板坏的,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2022-05-26):
1419的标注呢

网友:
有联系方式吗  我有几片发给你  你试试  我自己没有捣鼓好

网友J(2022-07-18):
请问各位付过费的大神,这里有什么值得干货吗 虽说钱不多,不想付费后觉得不值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各位付过费的大神,这里有什么值得干货吗 虽说钱不多,不想付费后觉得不值得

老板,你觉得5毛能得到多少干货,一份1418的关键芯片的对地标注值不值,我卖1419的电源标注和维修笔记都是200一份

网友:
一直不怎么敢修,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板,你觉得5毛能得到多少干货,一份1418的关键芯片的对地标注值不值,我卖1419的电源标注和维修笔记都是20 ...

哦,值得值得,不过我就不买了,这个对我来说没有用,节约下载分,因为分不够用

网友:
我都是发淘宝修的,回来一看就是换电阻。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L:
2块钱看帖修好一台,相当于白嫖了

人些人觉得不值,

网友:
很好的  学习下

网友(2023-05-12):
我今天修A1311电源板,谢谢楼主分享参照一下,三片看看能不能修好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某电视机厂修了差不多三年电源。就算有放电笔 也会被搞,隔离变压器那是必须有的。那段时间我的头发不 ...

很有画面感啊

网友:
手上一块这个电源板还没有找到原因,没有12v,保险没烧,二极管没击穿

网友(2024-10-05):
楼主,ncp1605正常启动,PFC在390变动,但第11脚vcc电压在8-13V来回跳动,12脚在2.5V跳动,次级没有12V输出,L6599没有启动。这个查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