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80系列出现无法打印ZC

楼主(2020-06-18):
故障问题。经客户描述开机提示无法打印ZC ,通过维修手册我们得知是电源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开关100次电源异常,一般来说。先用维修模式的88清除代码看看。
如果不行。更换电源板解决故障。

网友:
请教 先用维修模式的88清除代码看看 这个怎么进入维修 模式和88清除代码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A(2020-07-26):
请教下  传感器怎么拆  机器老提示无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传感器怎么拆  机器老提示无纸

上盖那些都可以不会拆。电源板壳这边拆掉就好了、
高压板跟电源板拆掉,然后前面前盖两个螺丝去掉。
在稍微用点了把搓纸轮那部分往上斜一下就好了
最后稍微用点力撬下底部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盖那些都可以不会拆。电源板壳这边拆掉就好了、
高压板跟电源板拆掉,然后前面前盖两个螺丝去掉。
在稍微用点了把搓纸轮那部分往上斜一下就好了
最后稍微用点力撬下底部就掉下来了。

好的  我试试

网友C(2021-02-09):
兄弟DCP-7080D主板芯片 bios程序刷机 解决复印正常 不能打印问题

网友D:
我也有个7180无法打印zc。替换好了。主板是哪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DCP-7080D主板芯片 bios程序刷机 解决复印正常 不能打印问题

谢谢老板。我之前试过的。用编程器硬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7180无法打印zc。替换好了。主板是哪里故障

8角程序芯片

网友:
程序我也刷了。还是zc

网友(2021-05-06):
主板坏了,电源信号异常。

网友:
换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E:
我这里也有一台,无法打印,换过好几个电源板,变压器也有,就是无法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也有一台,无法打印,换过好几个电源板,变压器也有,就是无法打印

无法打印0啥,上图看看好一点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