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显示座阻值如何测量 晕了

楼主(2020-06-19):
6p 显示座子34脚点位图阻值是标的1300左右 我用黑笔测是OL 红笔测是600多 请问对吗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ol是对的

网友:
对的,超过1000+的有的万用变就显示1或者OL

网友:
应该是对的吧!!!相差不大!!

网友:
表的量程不够显示ol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