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 WiFi蓝牙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19):
  【故障机型】: iPad mini2

  【故障机型】: wifi 蓝牙功能不能打开。

【故障分析】:
  wifi 蓝牙打不开,有几种情况,wifi 蓝牙芯片本身损坏,线路断线,供电不正常,没时钟等,还有一些是打开了接收不到信号,此机子是打开WIFI按钮变成灰色打不开,蓝牙打开按钮一直转圈圈,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线路断线,识别不到芯片,或者芯片损坏的比较多。

【维修过程】:
  打开设置、通用、在关于本机里面看有没有识别得到WiFi蓝牙地址,里面看到是识别得到的。

  能识别得到WiFi蓝牙地址,却打不开,线路肯定没问题,芯片本身的问题比较大,拆机,更换一个WiFi蓝牙芯片。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WiFi 蓝牙打开恢复正常,上网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 大神学习了 大神学习了 大神学习了 大神

网友:
分晰得太好了!

网友:
请问这个要不要卸下硬盘解绑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