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求助 Failed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

楼主(2020-06-19):
Ubuntu14.04 64位           367.38.1

手动加载模块命令  ./install_module.sh -r  还是不行。

怎么把模块添加到/etc/modules文件夹中????

网友A:
有集成显卡的,先bios禁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集成显卡的,先bios禁用掉

嗯,之前试过了,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是卡核心问题吧?

网友:
对命令不熟习的 ,不要用14.04  ,搞个12..的版本 ,包过 ,包好, 包开心